5A稳压IC是什么?

楼主(2009-01-14):
今天碰到个难题,修一万用表,有个标5A的电源IC不知道是什么型号,3脚贴片的,找华强北的MM也没找到。1接地,2接5V3接负4V,大家有知道是什么IC的吗?

楼主:
这饿IC有点像TL431,只是这是负电压的并且是5V的,431是2.5V的。

网友A(2012-06-30):
可能是79L05

网友B:
难道是1117 5.0V 223?    有做啊,Q:2465537319

网友C:
5A的LDO,是BM1084?其他很少见到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D:
三脚5A LDO很少见,至今没用过~~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E:
LZ所说的“5A”只是ic上面的文字吧?而不是指的电流5A,没有那个万用表要5A电流供电的;P

网友F:
5A 只是MARK号,真正的型号是XXXXXXX。。。。明天查一下给你。

网友G:
一个5A也能查出真正的型号?

网友H:
1084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