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快慢的问题!

楼主(2009-01-16):
同样的电容充电,我知道充电的快慢和充电的电流大小有关系,充电的电流大那么充电的时间就快,反之慢。
现在2个方案,1是用50HZ的交流电压直接升压90倍,整流后给电容充电
2是1000HZ的交流电升压20倍,整流后给电容充电
结果:同样是变压输出10000V电压,整流给电容充电,为什么1000HZ的充电快,50HZ的充电慢?
是不是说明,1000HZ的充电电流大?为什么?

网友A:
整流后象下面的图,"波"的大小由频率和幅度决定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网友A:
“波”的能量又决定了充电效率

网友B:
不好这么讲

对同一电容而言,电源内阻对充电速度的影响才是最明显的。

网友A:
是的,电容的容抗为:Xc=1/(ωC)

这个公式在交流穿越电容时最明显

网友C:
5楼的是Xc=1/(ωC)电容容抗的求法吧

对于电容在充电过程中频率越高则充电时间也越小,这是事实,因为可以把频率转化为功率因素的角度来看

网友D:
充电时间只和时间常数RC有关,其中R含电源内阻。

另外所谓“充满”只是个相对概念,相对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