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高效率如何实现

楼主(2009-02-03):
输入电压18V,输出6-8V,输出电流50mA,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设计出效率比较高的电路。谢谢各位

网友A:
要效率高,当然是用开关电源

是否需要隔离?

网友B:
效率要求到多少

对效率多少有什么要求,最好再具体点

楼主:
效率在60%以上

效率在60%以上,是否隔离没有关系。

网友C:
34063可满足

效率要求高,便换别的;要廉价,便用带反馈线圈的单管自激BUCK,玩过,用1N5819继流,效率也在90%+,整个TL431做基准。2元级别的DC-DC芯片,基本上也就这个档次

网友D:
用DC-DC的电源IC

LM2576....

网友E:
省了LM2576吧

输出50mA的电流根本用不着LM2576
LM2576最大输出电流为3A,价钱贵不说
光是它的静态耗电就10几个mA了。马上效率降到了80%以内,
再算上它的转换效率,要在50mA内效率超过60%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F:
50ma就是用74HC的搭都会超过70%

看来大家都是找现成的芯片惯了,用点野路子不行啊?

网友G:
donkey89 好想法!

用芯片真是用惯了!有的同学甚至连外扩mosfet都懒得设计了!
呵呵~不过那么小的功率,无所谓了,怎么做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