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激电源钳位二极管如何选择,稳态功率?

楼主(2009-02-06):
(无正文)

网友A:
1、二极管耐压放些余量,是常规做法,所谓“宽打窄用”,何况600V耐压管子未必就贵多少。
2、此电流与变压器漏感有关。

楼主:
谢maychang

1.我也知道是留余量,但是留多大的余量呢?是工程上的经验,还是实验结果。

像第二个问题选开关管留的余量,要齐纳管的稳压电压是1.5倍的VOR,然后还要留余量,因为当温度上升时,齐纳管的稳压电压又要上升,最后还要加上二极管的反向峰值电压,又是个20V,如果VOR选135V,那么135*1.5*1.4+20=675,那么选的管子漏极和源级的耐压最后是700V等级的。

2.我看了书,也知道是和漏感有关系,但是这是不是要我测漏感,然后再决定电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