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短路MOS管要烧坏

楼主(2009-02-07):
该图是一个交流电源的过流保护电路图,我想做成短路保护电路,但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我短路负载两端MOS管就烧掉了,怎样该电路的参数才能确保MOS管不烧坏.

楼主:
补充

补充一下,我用的方波的频率为3HZ左右的,且方波低电平时间是80us.四个整流二极管为1N5408.在过流的情况下,本人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是过流的反馈电平对74HC74工作产生了影响,使得74HC74的Q输出端的波形和它输入的方波信号的频率不一致,而且低电平时间比方波的的低电平时间更长很多.望大家多提出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造成MOS关烧毁的原因是MOS管耗散功率过大。

具体的耗散功率你可以根据P=(120-0.7-I*R15)*I
桥堆后最好加电容滤波,这样你计算电流时方便点。
解决过热的方法可以是在R16的左边串一个限流电阻。要不就换一个大功率的MOS管,加散热片。

网友B:
整个保护电路的反应时间和延迟时间不能忽视

电路在短路的时候想想短路电流是多大,MOS上的电压是多高,电路保护反应的时间是多长,然后你就可以算出MOS管上的功耗了,这样MOS管就可以判断是否挂掉了。

网友C:
串个小电感吧

电感上再反向并联一个快速二极管

就算比较器很快,即时响应吧,MOS的栅荷总是需要几十nS的,这个时间够把沟道烧熔了

网友A:
请问蚂蚁前辈

加个电感的作用应该是使电流急剧变化的时候缓冲电流,那么如果负载短路,MOS管中的电流会缓慢上升,就是利用这个“缓慢”而获得的时间来使比较器和触发器有充足的时间来反映是不是?
还有我的方法是否可行?缺点在哪?

网友C:
MOS烧掉,与沟道的热容量有关

这里的热容量,要区别于物理的“比热”,它是指半导体器件PN结或沟道的物质,在发热产生失效的高温所需要的能量,这是由于瞬间的发热不能散发出去,全靠升温来吸纳。这个能量一般在mJ级,甚至uJ级,瞬间的短路产生的热量足已损坏器件。静电及雪崩击穿、二次击穿(这个是BJT的热点)能够损坏器件,便是因为这个道理

网友C:
加电容滤波反而事得其反

市电线路本身的引线电感对短路电流的忽增本来还有一些抑制作用,加个电容,反而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