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电源设计

楼主(2009-02-13):
请问各位在设计系统电源的时候,如果系统有12V/5V/3.3V/2.6V/1.8V, 在用DC/DC转换的时候,是由12V直接转换为5V/3.3V/2.6V/1.8V;还是先由12V转换为5V,再由5V转换为3.3,3.3再转换为1.8  ???

楼主:
Re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视各路的电流

一般是5V用DC-DC,3.3/2.5V用LDO由5V获得,1.8V/1.25V有LDO的,也有DC-DC的,主要看电流大小了。

俺去年弄过12V输入,+/-15V,5V,3.3V,2.5V,1.8V,1.25多路输出的DC-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