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源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救急,好心人告之一下,我现在想DIY一块300W的电源,PFC电路已经设定好了,现在到了主电路那里,那个高频脉冲主变压器应该怎么样设计才能达到300W的输出呢(24V,12.5A),输出要达到这个功率是不是这个主变压器设计好了就行了?变压器的功率和那些主要因数有关系,谢谢大家,不胜感激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做半桥,折个400W的PC电源(一般都是浮夸的,当300W用吧)
按比例改二次侧绕组便是了,输出整流二极管耐压加倍

楼主:
如果我想自己制作一个变压器呢?

请问高手,设计一个高频变压器 要注意那些关键因素,如果实在做不出,只好到赛格电子市场买一个现场品试下了。谢谢高手

网友B:
主要注意这几项参数

绕变压器要计算好磁芯的尺寸 绕组初次级匝数  绕线的的截面积 绕法好像也有讲究  我没绕过 不过也准备制作 建议问有经验的人

网友C:
这样的变压器一般无法买到

只能自己绕,或者自行设计后将各项参数交厂家定做

楼主:
哦!这样的,谢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意见而已

做高频变压器设计 需知道输入/输出电压!
如输出9v 2A 输入12v 选择百分之80效率
算出输入功率 从电源网找到该 输入功率对应的铁氧体磁心!
Vp为主绕组的电压
找到该型号的有效窗口面积! 一般Bw不超过0.3T选0.2就可以
由Np=Vp*D*Ton/Ae*Bw
就可求出初级绕组 有NP/NS=VP/VS得次级绕组
其他级同理求得
占空比D一般选小于0.5即可

楼主:
呵呵,真的感谢

无限感谢

网友D:
补充

还需要加气隙 得算原边电感Lp=Vp*Ton/I;这里的I是Ip/D;
Ip为平均输入电流
气隙=4∏*Np2*Ae/Lp
Np2是Np的平方

网友A:
楼上:

300W,你想让楼主玩反激?

建议用半桥

网友E:
支持半桥

先看你设计的工作频率,选一种损耗小的磁材,再根据你的功率算出尺寸,按比例计算绕组线圈,计算散热。回过来验算一下,大致就这些了

楼主:
假设我用全桥呢?

请问高手,假设我用全桥呢?设计变压器又应该怎么样?谢谢

楼主:
我想设计的是这样的变压器

如图所示,硬开关全桥,不过输出为两组!图中是一组

网友E:
计算时把电压加倍

供电最低时,脉宽最大,供电最高时,脉宽最小
全桥的变压器利用率和半桥一样,但是没半桥安全

网友D:
不好意思哈

网友D:
我做的是反激的

我的错 看3楼做高频的 就想到了曾经做过的反激的了

楼主:
请问dxpol432

供电最低时,经过PFC的直流电压也可以达到400V,然后再送到上图所示的开关管,不这里是没有PFC环节,现在增加了!我的PWM频率是定死了的,为35K,所以不太明白前辈所说的“ 计算时把电压加倍

供电最低时,脉宽最大,供电最高时,脉宽最小
全桥的变压器利用率和半桥一样,但是没半桥安全

”请指点

楼主:
变压器的一些疑问

变压器的漏感过大,会造成空载损耗过大,那么如果电感值过大呢?对那些参数有影响?气隙的不当会引起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F:
对于 不同的 拓扑结构,有不同的参数衡量标准

300W低压输出通常情况下用半桥拓扑实现比较经典,建议采用半桥拓扑结构。

计算时把电压加倍 (输出整流二极管耐压加倍),指的是输出整流二极管,不加倍也行,炸机而已。

供电最低时,脉宽最大,供电最高时,脉宽最小,开关电源本来如此,反激电源非常明显,半桥在空载到小负荷时是这样,大负荷也应该是这样,但在示波器上表现的不明显。

全桥的变压器利用率和半桥一样,但是没半桥安全 ,全桥爱炸**,调试时带上个妞,传说妞喜欢看烟火。

变压器的漏感过大,会造成空载损耗过大,那么如果电感值过大呢?对那些参数有影响?气隙的不当会引起什么问题?谢谢。
全桥,半桥拓扑一般不加气隙,谢谢。

建议楼猪把变压器和电感区分开来再说,个人认为反激拓扑的变压器应该称为耦合电感,

楼主:
变压器的磁芯

小弟初学变压器的设计,近来找到了一些变压器磁芯的资料,像下面图中所示的,那些ABCDEF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呀!

楼主:
如图

弱弱的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