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里面为何都有个乘法器?

楼主(2009-02-19):
乘法器的输出作为电流感测比较器的参考?

网友A:
CCM及CRM都需要

小功率的DCM则不需要

楼主:
那个乘法器`我在一片**里看到`是弄到一个PFC控制IC里面的`、
用在DCM下。
**是这样说的:工作于DCM的有源PFC升压变换器控制IC有几十种型号,如ST公司生产的L6560、西门子公司生产的TDA4817/TDA4862、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MC33261/MC43261、三星公司生产的KA7524/KA7526、哇通公司生产的SG3561等。其中,L6560、KA7524/KA7526和MC33261等,在国内直接可以采购,应用比较广泛。这些器件全部采用8引脚DIP或SO封装,芯片电路组成大同小异,其基本组成包括以电压误差放大器为中心的电压控制环路和以一象限乘法器、电流感测比较器及零电流检测器等构成的电流控制环路。
蚂蚁大哥,DIY那边有人请你过去弄个开关电源呢`过去看看吧~

网友A:
看BOOST电感的磁材了

如果是非线性电感,则DCM也需要乘法器,如果是恒宽磁导率的磁材,则只需要对负载取样,调节脉宽即可。

网友B:
跟随输出电压大小和输入电压波形用的吧

乘法器输出作为内环电流环的参考,完成两个功能:跟随输入电压波形和稳定输出电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