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开关电源带载工作时候会响

楼主(2009-02-19):
如上,电源工作时候会出现丝丝的响声,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是不是由于电路中的RCD吸收电路参数弄的不太合理,对变压器的磁复位做的不到位而造成的呢?

楼主:
??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A:
俺记得回过这贴子

反馈环不稳定,产生低频振荡,又到处乱发了吧...

楼主:
大哥`我没找到那个贴子`你回的`

楼主:
那个响的问题,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载重后,磁滞回线加宽,介于临界,就会响。
有个电源高手是这样说的,我也搞不清楚了`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下面是我问人家的对话 大哥你看看:::
问你个问题`LED电源在带载时候`会出现丝的响声`怎么办
独格  (158287890) 16:07:36
电源有问题
独格  (158287890) 16:08:02
多大的功率?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08:09
9W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08:21
330MA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08:24
最大9W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08:59
我本以为是变压器有问题`但看又不像`
独格  (158287890) 16:09:01
一种可能是工作过过功率状态,另一种可能是电源没调好。有红验的能听出来。
独格  (158287890) 16:09:26
过功率状态频率会比较低,断续的。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09:47
嗯`说下去
独格  (158287890) 16:10:31
如果是没调好,频率一般较好,而且连续的,嗞嗞的那种。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11:14
对`就是这种声音
独格  (158287890) 16:11:23
那是没调好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11:24
你是说频率没弄好?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11:40
但用的IC是固定频率的
独格  (158287890) 16:11:53
不是频率,是没调好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14:45
我想可能是反馈环不稳定,产生低频振荡
独格  (158287890) 16:14:52
说对了

这前面的是我问的其中一个人`,但到了后面又来个人`是群主(ysop):
ysop(290978889) 16:26:22
反激拓扑结构,就是Boost的隔离版本。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26:34
不是`反激拓扑结构,就是Boost的隔离版本`
sysop(290978889) 16:26:58
输出不能空载,否则电压会泵升上去。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26:48
是在BUCK-BOOST的基础上改的
sysop(290978889) 16:27:07
这是最基本的理论
独格  (158287890) 16:27:16
谁说输出不能穿戴
sysop(290978889) 16:27:20
大二时就应该掌握的。
独格  (158287890) 16:27:21
空载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27:21
就是`谁说的
独格  (158287890) 16:27:36
瞎说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27:41
还有你上面的那个都是错的
sysop(290978889) 16:27:48
郁闷,遇到无知的了!
sysop(290978889) 16:27:53
算俺没说!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28:36
BOOST电路 升压`反激的不但能升`也能降
sysop(290978889) 16:29:07
唉,算了,俺不说了。
独格  (158287890) 16:29:09
反激拓扑结构,就是Boost的隔离版本。????
sysop(290978889) 16:29:37
这你都不晓得,我可以肯定的说:纯粹无知,最起码是理论无知!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29:53
哎`你才叫无知
sysop(290978889) 16:30:20
真可悲!
独格  (158287890) 16:30:27
输出不能空载,否则电压会泵升上去。???看你在大学的时候读呆了
sysop(290978889) 16:30:56
你平常没遇到过,那是你的电容的ESR充当了负载!!!
sysop(290978889) 16:31:14
全部选择超低ESR电容,试试!真是理论白炽!
独格  (158287890) 16:31:17
电容的ESR当了负载?
sysop(290978889) 16:31:31
自己白炽,就不要误导别人。
独格  (158287890) 16:31:34
超低ESR电容又不是没试过
sysop(290978889) 16:32:13
在这个群里,理论上误导人家的,已经发现,T你没商量!
sysop(290978889) 16:32:32
我是看不下去了
独格  (158287890) 16:32:39
高等教育的悲哀
后来就说到了电源带载时候会响的问题:
sysop(290978889) 16:33:02
前面那个电源响的问题,解释8成有问题
sysop(290978889) 16:33:11
我只是看不下去了
独格  (158287890) 16:33:25
你说的十成有问题呢
独格  (158287890) 16:33:57
雁无痕-沪电源:你去测一下,穿载的时候IC VCC电压是多少。
sysop(290978889) 16:34:04
那个响的问题,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载重后,磁滞回线加宽,介于临界,就会响。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34:14
嗯`我现在谋就去测`
独格  (158287890) 16:34:20
介于临界,就会响?
独格  (158287890) 16:34:21
晕
独格  (158287890) 16:34:24
什么理论
sysop(290978889) 16:35:05
雁无痕-沪电源,这位朋友,很好学,我实在看不下去你的解释,才说两句的。
独格  (158287890) 16:35:06
就算在临界状态也不会响
sysop(290978889) 16:35:33
不过,悲哀的是,雁无痕-沪电源,竟然认为我错。
sysop(290978889) 16:35:49
其实,关我屁事
MAYI大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楼主已经可以去踢场子了

这个群主基本慨念还没搞清楚

雁无痕-沪电源(59578783) 16:14:45
我想可能是反馈环不稳定,产生低频振荡
独格  (158287890) 16:14:52
说对了

ysop(290978889) 16:26:22
反激拓扑结构,就是Boost的隔离版本。

提示:反激拓朴,是buck-boost的隔离版本

你所说的这种叫法, 是自激了, 环路高频增益太高, 把零点降一下

楼主:
不敢说了`说了`怕人家踢了我
要不MAYI大哥去踢人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