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贴片瓷片电容两端有电阻值,为什么?

楼主(2009-02-20):
我这有几个贴片封装的瓷片电容,标称容量是222,即2200Pf,以前一直用的挺好的,现在出现几个电容两端有阻值的情况,阻值小的有100欧左右,大的有500欧左右,我本人认为,这么小的电容两端阻值应为无穷大才对,为什么会出现阻值,还这么小!?这样的电容使我们的电路板出现各种问题,很头痛呀,请教各位,急盼回复!

网友A:
贴片瓷片电容的引脚电阻应该是更小才对。质量问题?

楼主:
容量正常

我对这几个电容单独测量过了,它们的电容容量都还正常,即都是2200pf。

网友B:
电容击穿了吧

坏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什么原因能导致电容击穿?

网友A:
若是端间有如此电阻值,两种情况:1)劣品,2)还是劣品

网友B:
一般是过电压导致电容击穿

网友C:
在哪测的?在板上吗?

楼主:
从板上拆下后测的

网友D:
电阻值是在板上测的吧

如果容值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就不是击穿。可能是你在板上测的时候,电容和其他并联后的阻值。

网友E:
电容值正常的话应该不会击穿的,可能是你在板子上测量的,或者电容的质量差,有漏电流。

网友F:
你的电容保存时间多久了?

你的电容保存时间多久了?
时间久 环境差 就容易 部分失效

网友G:
继续灌灌水!

网友H:
10楼和11的兄弟说的差不多吧

应该不是击穿了,不然怎么容值没变化呢?我印象中似乎击穿后容值就会变了的。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吧。不然就是和什么并联了,不然就两个焊盘之间有问题,不然就是那什么漏电流。再不然就是你板子
坏的。
你换个板子再试试阿。
另:你电容值是怎么测的哦?我老师都没教过我似的。哈哈

网友G:
漏电是正常的,

楼主:
各位,我是把电容从板上拆下后测的阻值和容量

这几天又出现了5例,板子我们已经用过了很长时间,中间对此也没什么更改,因为是贴片电容 0805封装的,我们一直采用贴片机贴装,再流焊焊接,难道是焊接温度控制的不好导致以上现象?

网友:
板子

鄙人不才:应该是你扳子的问题啊!板子的问题也会损坏元件的 ...

网友I:
贴片瓷片电容两端有电阻值

应当叫独石电容器;耐压50伏;焊接温度<300度,这类电容烧接后;再镀接电极,大多数出问题是:层击穿;表现为测试有电阻.焊接温度高;焊料熔点温度高;导致层内渗入;使得电容器质量发生劣化,经常出故障.90年代的电子表;开始应用贴片瓷片电容,使用不同温度的电烙铁,修理之后;发现质量的确不好,经常返修.使用钟表专业恒温电烙铁之后,没有发现故障.焊锡料熔点的温度也很重要,一般使用D2以上的低温焊锡丝.再者打开损坏的电容器;用30倍手持显微镜看看,问题不就明白了.

网友J:
电容

请单独测,以防漏电流

网友K:
19楼的朋友

我也发现类似的问题,我用的一颗独石电容,高温时候似乎绝缘电阻下降了,电路输出电压被拉低,拆下来单独测试容值没问题,绝缘电阻也大于20M欧,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L(2009-03-22):
正常的应该没有阻值,

网友M:
关注学习中

   很遗憾这个问题帮不上忙,但是可以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精密型电阻, 超低阻值电阻,功率电阻和高频电感的信息参考,研发的时候需要某些技术性能资料和样品可以免费提供。

   我们的精密电阻,超低阻值电阻拥有最宽广的阻值范围、最精密及最低的TCR,是全球少数电阻精度可达0.01%、 TCR 5ppm/℃的制造商。在高频化的趋势上,我们开发了薄膜式、积层式及绕线式等高频电感组件,亦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此三种制程的制造商,提供了多样不同应用选择,电感精度可达0.5%,SRF可达13GHz以上。功率电阻最高功率可达50W,精度0.5%,温漂50PPm.

qq:1035581575  mail:smilingfishwx@hotmail.com  手机:13554701800

谢**

网友N:
repeat

又长见识了呀!!

网友O:
如果是拆下来测的,那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P:

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Q:
贴片瓷片电容两端有电阻值

是不是和变容二极管串在一起后在电容中集成的啊,

网友(2021-05-27):
兄弟  解决没  电话多少  我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R:
什么品牌,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