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载设备,电源处有8KV的静电输入,请教怎么处理?

楼主(2009-02-23):
    我们的设备是安装在油罐车上的,电源直接接车载电瓶DC24V,车体和电瓶负极连接,所以会有以下两种干扰情况:
    1、正常情况下车体本身的一些浪涌干扰,如打火启动之类的,这个按国家标准要求的不会超过1KV;
    2、车体在装油或运油的时候会产生静电,高达8KV以上,可能达到15KV,通过电瓶负极直接进入设备;
    请教这种干扰情况下电源该怎么防护?

    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在电源前端并压敏电阻和TVS,大部分情况下能起作用,但是还会发生干扰进入主板后导致工作异常的,另外,由于车体本身是接电瓶负极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车体会通过静电带拖到大地上来释放静电,但我们怀疑这个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网友A:
勿需担心

ESD对电子设备的影响,主要来自高电位电苛的快速转移,便系统乃至芯片内部不同部份之间产生较高的瞬态电势差,发生局部击穿,或引起系统复位.

设备本身一直接在蓄电池上,通过电池负极与车体相连,二者之间并没有静电的电势差,,由于车体的静电积累不是忽变的,故车体产生静电影响可以忽略(不过,静电电势较高,引起设备对空气放电到是有影响的,但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有这么高).

油罐车需要链条对大地辞放静电,这是作业规范,这是有效的,不需怀疑

楼主:
回2楼

在实际中发生了,我们的设备在运油中或者装油的时候出现某些元件可能暂时性死锁了,或者是PN结短路了,导致电流很大,需要对整机进行断上电才能恢复。这个是现场反馈给我们的。
在公司做试验时发现只要拿一个打火机的陶瓷压电器对设备电源处打一下,就有可能出现上述现象的故障。

网友A:
建议针对ESD加强设计

+/-8KV不够,就上15K,20K

楼主:
回PowerAnts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针对ESD不知道该采用什么样的电路,静电一般都是需要泄放到大地的,可我这环境里又没有大地。所以想请教下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
    另外,如你所说的,在运油或装油的过程中不会有静电的突变,照理讲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设备的,可实际中却发生了,难道是有别的因素?可是在装油的时候车是完全断电的。

楼主:
自己的帖自己顶!

期待大虾们的指教!

网友B:
呵呵,我用打火机对一芯片的背上或引脚处放电,都没有

RESET或死锁。

呵呵,会不会是芯片本身太脆,而防护没有做好?

楼主:
回楼上

应该是防护没做好了,我的板子上有很多IC和外购的模块,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无法承受这类冲击的,所以只能想办法在电源部分做防护,我的IO口应该问题不大,没和外部发生关系。

网友A:
电源进线串个小共模电感+TVS

板级,要优化EMI/ESD设计

网友A:
了解一下标准

IEC 61000-4-2
GB T17626.2-1998
GB T17626.4-1998
ISO7637-1
ISO7637-2

网友C:
静电骚扰途径是多方面的

不能只考虑电源输入端口,空间放电、电场、传导、地弹骚扰等都会引起ES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