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管附近温度多高?

楼主(2009-02-23):
1A以下的DCDC buck,大概就在驱动MOSFET的反相器链这个位置吧;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30度也可能50度也可能100度...

谁知道你DCDC效率有多高MOSFET管温度有多高

楼主:
过温保护是150的

是不是意味着常温工作下附近至少也会到100以上呢?

网友B:
一般情况

衡水产的7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