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不是老外在忽悠我们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试一下就知道了

他那个电流是保护电路动作的电流

网友B:
型号中间的T不一样呀

看规格书

楼主:
就是看了资料才犯嘀咕的啊

一样的外型
加个T就可以走3A,不是忽悠吗

楼主:
aihe兄,能否说仔细些

网友C:
唉,一样外型的三极管,有的可以走几A,有的只能过几十毫

那怎么说?

一样的外型的IC,有的卖几毛钱,有的卖几十几百块,那不得天天犯嘀咕??

一样的外型的人,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一贫如洗,那岂不的嘀咕到死???

网友B:
呵呵,楼上说得太好了

网友A:
在散热条件充分的情况下,

一个只能输出1A
另一个个最大能输出3A
就是这样,手册也是这样说

网友D:
与封装绝对有关的是耗散功率,W=I*U

网友E:
耗散指的的是功率,而不是电流

同样的电流,对应不同的电压输出,耗散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