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秒伏数相等中的伏是指哪里的电压啊?

楼主(2008-10-30):
开关电源中老提到一个磁芯复位的条件是秒伏数相等,但我怎么也没能理解这个伏是指的什么电压。电感的感应电压?还是加在电感上的电压?有没有谁知道的?请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A:
是加在电感上的电压,电感的感应电压和加在电感上的外加电压近试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没有激磁电流了,感应电压是阻碍外加电压但是不能阻止外加电压,所以相差很小

网友B:
自感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