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波形有点怪?

楼主(2008-10-31):
我用UC3842驱动IRF1010E,中间未加电阻,驱动波形如图,
我怀疑有三个原因:
1,UC3842驱动能力不够,但我把out脚通过一500欧电阻接地,波形很整齐。
   所以,这点我排除。
2,CS脚反馈滤波不好?
3,MOS管DS间要并RCD,做吸收。如果要并,各放多大?

网友A:
密勒效应

楼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管子有点烫,

ant;那是天生的?

网友A:
驱动不力都会有这种现象

栅电压达到Vth后,漏极电压下降,几十nC的Qgd放电作用下,栅极电压补瞬间迅速拉低,解决办法是加强驱动能力,或在栅极串一电阻,适当降低开启速度。

网友A:
即是说

驱动要么很强,要么宁愿差一点,不大不小最麻烦

楼主:
串了个120ou

楼主:
串了个120欧

估计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