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输出24V/1A时..好大的纹波..特来求助- -

楼主(2008-11-01):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PCB图,由于是交流输入的,所以前面有一级桥式整流。
然后比较奇怪的是整流滤波电容C24和开关稳压器输入电容C27根本就是并联状态嘛...也就是说输入电容是1000μF+470μF+0.1μF+0.1μF+0.1μF了,而且输入的应该是比整流管出来的馒头波稍微平滑一点的小馒头波??
我看有些人设计的LM2596原理图,C24和C27中间(图中那个绿色圈圈1号的地方)串了一个电感和一个二极管,我个人的理解:这2个电容需要隔开,输入芯片的电压不能是小馒头波最好是一根直线...是这么回事么?

最后还有一问:大家是怎么测纹波的呢?我是用示波器来测的,参数里设成了交流触发,在满载的时候我把探头接在了负载上,然后郁闷的问题出现了...改成5V档,10ms时显示峰峰值有2.6V,2V,10ms档时就400mV~800mV了,然后2V,5ns时干脆就160mV了...郁闷死~~然后示波器也很奇怪,探头1测量示波器自带的1K方波时非常漂亮,测100K左右的方波就变成(板图右边,一个周期)那个鬼样子了,然后测直流电压时,那根横线一直指示在0V上,就好像上来先准确一下,然后只要对方状态不变它就回到0V...

网友A:
什么破示波器

网友B:
好像输入+输出不能大于40V

楼主:
...

因为DataSheet上所写ADJ版本输入Vin不能大于40V,输出么就1.23~30多V可调的样子,我就这么用了,输入+输出≤40V是不是指这样纹波小,输入+输出≥40V就纹波大了呢?

关于那个示波器...买来2000多国产的,什么都没测呢,峰峰值就从20mV~60mV晃悠了...单位里太节约造成的,有这么几句很经典的话:
“仪器买差的能用就可以了,产品的精度上去了就没人知道我们的仪器是烂的!”
“保险丝5毛一个,太贵了!知道它会断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真得把它烧断!”
所以我都要考虑花自己的钱去买相关仪器了...郁闷啊

网友C:
测纹波 直接将探头(探头两根线一样长!)焊在 电压输出端

测纹波 直接将探头(探头两根线一样长!)焊在 电压输出端

楼主:
直接将探头焊在电压输出端?

这个方法好奇怪啊- -...是不是指在带负载情况下,用示波器的两个探头(去掉地线夹)然后分别焊在VCC和GND输出端上呢?
这样的话怎样读取这个纹波值呢?(也就是示波器的设置上该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