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IC的名称,谢谢拉

楼主(2008-11-01):
5脚 TO封装,类似LM2575系列,但我不敢肯定是LM系列
屁股有块金属片接地
第5个脚经过10K电阻到电源电压就关闭,悬空就开通

楼主:
还有这个IC就是BUCK典型降压电路

网友A:
应该就是LM2575

LM2575 的第5脚就是使能管脚,高电平停止输出,低电平有输出的,现在
好多公司看National 卖得不错都推出了自己的类似LM2575的芯片,
如TI公司就推出了自己的 TL2575 Serials.
在STB Market TI 有推出一些低成本的方案,集成度很高:
 TPS5430  3A out ,wide input
 TPS54386/3   双路3A 输出的 Buck-IC
有感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样品测试。
Jakie.xie@wpgchina.com.

楼主:
还有就是2脚反馈,根据电源的输入电压决定输出电流

希望大家帮我猜猜这个IC是什么, 先谢谢的拉

楼主:
说白了就是恒流控制

跟LM2575不同的就是
LM2575的是从输出取出反馈电压,实现恒压

我这个IC却是2脚从供电电源当中,取出参考电压,然后就决定输出电流,实现恒流,说白了就是恒流控制

希望大家帮我猜猜这个IC是什么, 先谢谢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