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 保护

楼主(2008-11-03):
高手们,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做的电路既有5V适配器充当电源,又要有4节5号电池充当、如果两个同时接通,会不会安全?除了使用比较电路外,还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使得适配器供电时,电池不供电,电池供电时,适配器不供电?

网友A:
最原始的做法

完全机械控制
通过电源插座来实现
适配器电源插进来时自动断开电池,拔开适配器电源时自动接通电池。

网友B:
想切换时不间断,可在各电源串二极管,但会降低电源利用

看过很多用MOS管来自动切换,具体电路忘了

网友C:
可以参考UPS后备电池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