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03):
我们做汽车电子的,需要用差分方式传输数据,但国产汽车在发动机工作时电源波动很大,比如12V的电源会有高达10V的尖峰,我们使用的是国半的LM2676将12V转成5V给整个系统供电,除差分传输外,别的功能都能正常工作,那位高手以前解决过此问题,望能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具体点

你说的“用差分方式传输数据”具体是什么形式?CAN??

楼主:
用LVDS进行差分传输的.

用LVDS进行差分传输的,

网友B:
12V电源的防雷保护

网友C:
汽车电器好像不需需要防雷吧

注意突波和ESD就行了

楼主:
关键是在发动机怠速时电瓶负极有浪涌现象

地有峰峰值为几伏的波动,但不是一直波动,用共扼电感滤后好多了,但还是时不时的出现,导制差分芯片失锁,用TVS管?觉得行不通,因为首先它无法滤除地的波动.
其次,车载电瓶在发动机工作时输出的的电压在13.5V左右波动,选TVS管时它的Vrwm(off voltage)应在15V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好几伏的电源波动无法滤除,不知道怎么弄,高手继续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地的波动如何滤才有效?

网友D:
俺的车用设备是这样取电的

555作2kHz振荡+三极管扩流+脉冲变压器换流+整流+7805

原先直接用7805,在车子发动时,5v端可见300Vp-p,100uS的干扰尖刺,用了上述方法后就看不见了.

汽车点火高压线有铜芯及碳芯两种,高档车内多为碳芯,干扰尖刺较小.铜芯的就如上所述,除了电源干扰还有几百mm距离的辐射干扰.

网友E:
请问楼主的PCB是几层板?

我也很关心车载的这个脉冲问题...

楼主:
是6层板

9楼的方案应该不错,我们得考虑一下,但是怎么做还不知道呢,呵呵,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F:
车载电源要看设计要求

车载电源和普通电源(民用、工用)直流电源有很多不同之处,如果是给正规大厂配套,看他们的设计和测试要求就可以了。

最要害的还是车载电源的各种舜态,其实都是国际标准的。

-------------------------------------------------------------------
其次,车载电瓶在发动机工作时输出的的电压在13.5V左右波动,选TVS管时它的Vrwm(off voltage)应在15V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好几伏的电源波动无法滤除,不知道怎么弄,高手继续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

楼主,只考虑这些是不够的。 一个MOV(如5楼),共扼电感,大电容,去藕电容用在电源输入端,用汽车级LDO等可以满足普通要求。

至于印制板的层数,如果不是非常特殊场合,双面板,或者4层板就可以了。我设计过的,看到过的,基本上是双面板,少数是4层板。也就是你要非常注意布局布线,EMC设计,否则6层板也不可能通过正规大厂(如VW, Ford)的要求。

楼主:
谢谢12楼,但是你说的那些东西我都用上了!

那些东西都用上了,确实起到了效果,呵呵,但LVDS传输的视频信号还是会被干扰,导制的结果是解串的芯片有时不能正常解串,芯片会重新同步,所以出现显示不正常,那些标准什么的以前我做低频汽车电子时弄过,没什么问题,系统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的系统是高频系统,特别是LVDS传输最高能达到980 Mega bits per second,极易受干扰,电源的问题现在基本解决,现在就是静电防护的问题,需要细化很多东西的设计,谢谢大家.

网友C:
简单点

饱合磁密1T以上,初始磁导率数百的磁环,绕个电感,感量约1mH左右,加个2200uF级电感,搞个LC便滤得七七八八了

网友F:
干扰源头

LVDS传输的视频信号还是会被干扰
---------------------------------------------
是线路板耦合了其他的干扰源(比如本模块),还是电源上的传导,或者其他模块的辐射干扰,不知道楼主是如何排除的。

从车载电源线过来的传导,频率相对不高。

LVDS本身已经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高速LVDS,个人觉得布线方面更关键。

楼主:
电源滤波已经做完了

电源滤波已经搞定了,系统现在工作比较稳定,现在是ESD问题,看了些资料,针对LVDS传输有专门的ESD解决方案,想试一下.布线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不是主因.现在我们还是裸板运行,在实验室没有任何问题,但在车上做实验时,如果天气不干燥,没有静电,运行也没有问题,当天气干燥时,人手靠近显示驱动板时会偶尔出现显示图像跳动问题.

网友G:
一般的电路也不能正式看到过一份

谁上来点?哈们想认识认识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产品,用在柴油机上的,在公司作测试的时候,旁边有个变频器。如果屏蔽线没有和地接触好,天气干燥时候RS485通讯就要乱来。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我看到一个差不多的产品,在印制板上很多地方用一个电容把地和外壳连接。

网友H:
接收端用变压器耦合

网卡那种应该就可以了,也可以用磁环

注意隔直电容大小。

网友I:
问题出在信号是千兆的原因吧?

LVDS已经不行了。
按照我们以前做的4.5G以上用CML,622M到2.5G用LVPECL,并且要注意阻抗匹配,最好用阻抗匹配的线(电缆)传。

网友J:
开关电源

可以用带AD功能的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

网友K:
什么是MOV?

请问MOV是不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