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恒流电源,如果负载开路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8-11-03):
(无正文)

网友A:
有闭环控制,没影响吧。

有闭环控制,没影响吧。

网友B:
没影响,进入空载模式

网友C:
正确设计应是要开路进入恒压模式

楼主:
4楼正解,有图纸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D:
输出端接稳压管+小电阻即可

网友E(2008-12-07):
输出达最高电压!!!不管有无反馈!

输出达最高电压!!!不管有无反馈!

网友F:
4楼正解,实际上就是做限流限压双限制即可

总有一个先达到限制值

网友G:
输出加个假负载`

网友H(2009-12-07):
输出 空载 ,对电源本身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