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在低电压输入时怎么检测电流比较好

楼主(2008-11-04):
我想用12V输入,得到300V左右的电压点闪光灯,但我算了一下,因为3843电流关断时的采样电压约1V左右,我用0.1欧的电阻,那么电流是10A,那电阻功耗达10W,太恐怖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少这个损耗?用更小的电阻加运放是否可行?或是其他的,比如互感器什么的。谢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错啊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来检测这个电流,损耗可以忽略.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