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3895只能工作在高频吗?

楼主(2008-11-04):
DATASHEET上有这样的叙述:
where CT is in Farads, and RT is in Ohms and tOSC is in
seconds. CT can range from 100pF to 880pF. Please
note that a large CT and a small RT combination will result
in extended fall times on the CT waveform. The increased
fall time will increase the SYNC pulse width,
hence limiting the maximum phase shift between OUTA,
OUTB and OUTC, OUTD outputs, which limits the maximum
duty cycle of the converter.

是不是就意味着CT的值不能大于880pF,工作频率不能太低,我想用它工作在15~50KHZ现实吗?

楼主:
人气低迷啊

网友A:
频率

没问题 CT 223 RT 12K F=15KHz

楼主:
呵呵,那怎么理解下面的这句话呢?

here CT is in Farads, and RT is in Ohms and tOSC is in
seconds. CT can range from 100pF to 880pF.

网友B:
翻译:

这里CT的单位为法拉,RT单位为欧姆,tOSC的单位秒。CT的范围为100pF到880pF。

网友C:
我也试了 频率低不行

楼主:
谢谢00

意思是能看的懂,就是最大880pF应该不能工作在低频上,但网络上很多资料都是工作在几十KHZ,所以有些疑惑。

楼主:
3楼 chenggang

谢谢

你的参数是算出来还是实际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