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24V输入转换成250V直流输出

楼主(2008-11-16):
请教达人,如何将直流24V输入转换成250V直流输出,功率大概1w,可有好的方案?我想用boost变成125V再用倍压,不知可行否?如果用倍压电路,可能推荐一个好的芯片?
最好能给出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倍压电路用在这里不合适

这样的芯片大概没有,用普通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加MOSFET管即可,MOSFET管可以考虑2N90。

网友B:
可以试试,占空比还不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