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量与输出功率的关系

楼主(2008-11-21):
  我现在用VIPER的软件计算变压器,发现输出12V 1A 时,电感量为1.96mH,但是12V 500MA时,为3.12mH.怎么输出功率越大,电感量越小呢.我看了开关电源的书,书上的公式,是电感量和功率是成正比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新手,请不要拍专

网友:
电感量和功率成正比:是有默认条件的

  一般是指在同等电流值的条件下,如果要保证这个条件,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同比增大电源电压,而实际上为了减少大功率电源的体积和重量,频率和电压都不会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有了上面看似矛盾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