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电子式老化架大家用的多吗?

楼主(2008-11-22):
在用的或者准备用的,大家都谈谈! 觉得怎样做最好!

我准备做,但不知市场怎样?

网友A:
什么样的老化架?听起来像是电子负载一类的东东

我现在就觉得一个规模大点的电子负载阵列很有用。我们每次对电池做充放电老化试验,总是苦于没有这个东西,不停的记录电池电压、电流,还不能离开人,需要始终观测电池是否放电完毕。
本来有一台电子负载,但是只有一台,供一个电池使用。

如果有 那么一个大的设备,同时管理若干个电子负载,记录充电、放电曲线等等。那我就轻松了。:-D

楼主:
呵呵,正是这东西。

可以通过电脑控制吃载电流,监控整个老化过程的电压,过后描绘出图谱。

可以设定老化时间。比对电压上下限等

你提的电池老化问题,我会考虑再增加终止放电电压值功能,应用在电池放电方面。

我规划每个模块有8通道,每个通道37.5W,一共300W。模块内各通道是共地的,模块之间是隔离的。
每个通道最大电流5A,最大电压100V, 电流输出分辨率 5mA,电流回读分辨率5mA,电压回读分辨率0.1V。就是10位分辨率。
一个模块有一个地址,总线上可以挂最多100个模块。

觉得以上参数适合通用吗?

楼上的有需求,可以提供试用,我们一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