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均流电路的高手?

楼主(2008-11-22):
(无正文)

网友A:
我做过。

但是感觉还是用一个大管代替3个小管要好得多。

楼主:
哦,那有怎么大的功率三极管啊?

要求输出功率这么大?C级22V,E级电流10A,那有这么大的功率三极管啊?

网友B:
主电路~多加点锡

楼主:
加锡了,有没有直接能替代功率三极管的模块?

有没有这种功能的模块,要求工作电压为22V,输出10A的稳定直流模块?
请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C:
LZ不会是liw…吧,

怎么你的要求跟他的10A恒流源一样?

网友D:
三极管均流

通常是基极直接并联,各三极管发射极串一小电阻作电流负反馈。
该电阻取值很讲究,过大则功耗加大(功耗与阻值呈正比),过小则不利于均流,实践证明,以设计每只管子的额定电流下,电阻压降0.5-1V即可。
思路:保证额定电流下各三极管电流近似相等即可,小电流下则勿需去管。

网友C:
PowerAnts说到我心你去了...

我给liw...改的图简直就与你写的一样,
3个B极相连,均流电阻0.2R(0.2*3.3=0.66V).

网友E:
散热加冰看行不

楼主:
谢谢大家哈,我就是liw....嘿嘿~

网友F:
改成场效应管是不是就可以自动均流了?

网友D:
理论上MOS简单并联即可自动均流

但布线一定要好,且每个MOS的栅源之间要靠近管脚加个电容,避免自激振荡

楼主:
刚刚试过MOS,直接就爆 掉了

可能是我的布线不合理,我用的是逐级布线,而且没加电容,
问问你要加多大电容?爆掉的时候时间很快,上电就挂了~

网友D:
没图,无法作准确的分析

楼主:
下午我给您们PCB图

楼主:
图来了,帮忙看看,画的不好,多多指教!谢谢!

 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做实验的板子,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F:
看了你的图后

没有从图的下部找到哪条线可以承受10A的电流。
所以不知道你的大功率管接在哪儿?

楼主:
说明一下!

下面的一条很粗的,接到左边的接线端子的中间两个的是10A的输出线,上面有丝印层,可以接很多焊锡的,所以可以承受10A的电流,这条线上面的就是输入的电流,也有丝印层,另外最下面的第2,3,4元件是接10A功率三极管的,从左到右分别是接E,C,B级,上面的敷铜是红的是接电源正,蓝的接电源负!功率管的C级是通过三个短接线接到电源的正极的.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板子啊?

这个板子能不能用啊?我在 每个E级的输出加上了一个0.33欧/5瓦的水泥电阻,
可不可以?

楼主:
为什么要把压降稳定在0.5-1.0V?

斑竹,为什么要把均流电压稳定在0.5-1.0V呢?三个三极管管子
的输出是不是要均衡?10A的话每只误差允许是多少?

网友F:
均流电压是不需要0.5-1.0V的

这么高的均流电压会增加散热成本并降低效率。

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几个功率管的热连接必须良好、可靠,应尽量消除之间的温差,驱动的一致性要好。均流电压基本控制在0.2V以下就可以。

另外,你说场效应管马上爆掉,有几种可能:
1、连接不好,有个别栅极开路;
2、电路有较大的脉冲(或浪涌)电流,管子的脉冲承受功率不够;
3、Vds超限;
4、热连接不佳,几个管子没有可靠地安装在同一个散热器上。

网友A(2009-04-11):
大电流的三极管有得是

例如2sc3694 100v15A30w

网友A:
大电流的三极管有得是

又例如:2SC3858 200V 17A 200W 20MHZ NPN

网友A:
还有

TIP36C 100V 25A 125W  PNP
TIP35C 100V 25A 125W  NPN

网友A:
这里有大量资料

http://www.rf-china.com/dzqj/Pdfcom4-1.asp
http://ic.chinadz.com/tdaten.asp#2sa

网友G(2013-01-20):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基极直接并联,各三极管发射极串一小电阻作电流负反馈。该电阻取值很讲究,过大则功耗加大(功耗与阻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