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绕个电流互感器,不知道选什么磁芯材料.

楼主(2008-11-23):
如题,想做个穿芯式的,额定输入:0---35A 50Hz交流,输出:0---3.5mA R在1欧左右,不知选什么磁芯材料?

网友A:
主要考滤线性

线性,因此需要磁导率在较宽的磁通变化下保持线性,而且损耗要小
量程,需要饱和磁通大
另外,一致性要好

网友B:
50Hz,铁芯用硅钢可能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