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驱动电路

楼主(2008-11-25):
(无正文)

网友A:
真接整流加Buck-boost

用DCM模式的恒功率铁性,保证不会烧灯管

楼主:
我要隔离,呵呵。

我想采用反激电路。进行隔离。
一般反激都是利用输出电压的反馈对输出电压进行稳定。
现在想通过改变输入电压去改变输出电压,但是输出电压又要保持一定的负载调整率。
不知道怎么做,听说有电压前馈,不知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反激是buck-boost的引伸型

前馈是占空比受输入电压调制,在这里有一定优势,并且对输入电压的变化可作出快速的反应。

楼主: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采用前馈的话,在某个时刻输出电压会不会不稳定,影响LED的驱动?

网友A:
理论上做得好不影响亮度

DCM具有恒功率特性,前馈对占空比的调制线性好的话,亮度不受影响。

另外,变压器原边要对钳位电路的输出取样,作为LED开路的检测

楼主:
如图,问题1、反馈FB端为什么直接从绕组输出接,不从整流后反馈。
          2、如何修改实现调输入电压,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相当与调光)的功能。

网友B(2009-02-10):
建议使用555来调光

建议使用555来调光,555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