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08-11-26):
小弟最近用3843B做了一款24V  1.5A 电源。在110V的供电电压时,当负载电流到0.7A时开关电源出现噪声, 在220V时,负载电流在1.4A时出现噪声。当电流小于或则大于0.7和1.4A 的情况下都无噪声。 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个这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

今天也遇到类似问题,不过我使用的恒流源模块,输出电压电流是可以控制调节的,输出11A、28A、45A以上时都出现噪声,不知道是电源本身质量原因还是控制电源噪声的原因?

网友B:
检查一下3脚波形

检查一下3脚波形

楼主(2009-03-12):
搞定没

2楼,你的噪声搞定没有啊,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