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啸叫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7):
(无正文)

网友A:
高频变压器

上胶  704等

网友B:
变压器里面的磁芯振动

楼主:
怎么处理

磁芯振动是否可以象2楼所说灌入胶水就行了,还是灌漆?

网友C:
电源啸叫出现这种问题的面太广了

电源啸叫出现这种问题的面太广了,不一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如果吸收电路出问题或者推动这块有元件不良都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你那些电源是多少W的,

网友D:
两个方面入手

PWM频率低于20K,或环路不稳定,振荡了

网友E:
估计电感的问题

电感值不匹配或者质量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F:
各种反馈震荡造成的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