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简单恒流源能用吗?

楼主(2008-11-28):
试验了下,结果发现调节下面的电阻,电流变化。为什么?

网友A:
没有反馈电路,应该不能工作.

网友B:
看不懂这个电路,貌似输入的+ -端画反了。

网友C:
有反馈,+ -端也没反,只是用错N管,应该用P管

网友D:
没看懂

负载在哪儿?
还有在C级并两个1K的可调电阻是做什么?
还有,稳压管应该和1K电阻交换位置吧。

网友E:
动下面的电阻`管子的放大倍数都变了`电流肯定会变~

网友A:
反馈有,就是接反馈的位置不对,嘿嘿!

取反馈的位置不对,是不是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F:
这个图画描绘得很具有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