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ESR???

楼主(2008-12-01):
请教下各位大虾:
    一般同规格的铝电解电容(低ESR型)与钽电解电容,它们的ESR有多大差距???

楼主:
呵呵

自己先顶下

楼主:
没人回答 再顶一下

网友A:
找互它们的datasheet,自已对比吧

俺有几个G的datasheet

楼主:
哦 手头没钽电容资料

网友B:
我来介绍下

一般来说,同一厂家生产的同型号电容的电容值与ESR接近一个常数,
例如1uF的ESR=1ohm,则10uF的ESR~0.1ohm.

钽电容的特性比较稳定,在温度变化范围内变化不大,而铝电解则变化很大.

现在目前应用小型化比较突出,都在使用低ESR的贴片陶瓷电容(10uF的ESR~20mohm),这给电路设计者在稳定性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ESR有专门的测试仪器.一般选择10kHz或是100kHz做为测试参考频率.

附一个文件给你参考下.这是好多年前的东西,最新的楼主可以自己去找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31643485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