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D吸收电路计算

楼主(2008-12-06):
(无正文)

楼主:
如题

  请问大家,一般在开关电路两侧都并上RCD吸收电路,但在网上查了却没有查到R、C、D的计算确定方法,就做了一下仿真,从波形看,R=50,C=10u波形比较好。但想知道到底如何通过计算来确定R、C的值。

网友A:
主要就是吸收在续流管导通前的能量

因为二极管导通也是需要时间的哦~

PS:
一般不能用1N4007做续流管,因为开启时间太长了

楼主:
回复!

谢谢,二极管我选了6CWQ10FN。
  但不知道如何通过计算确定R,C的值,看来只能通过仿真来确定R、C的值吗?

网友A:
再提示一下:这个电路有问题

1、上管只能输出(驱动电压-Vgs)的电压,而不能饱和
2、MOS管栅极不能过高(<15V),否则很容易击穿的哦
3、你的电源电压是24V,你想用什么电压去驱动栅极呢???

网友B:
得看负载性质

RC的参数看上去,开关频率相当低,当属于电机驱动。
正如XWJ所言,RC的作用,是在二极管导通前,为负载的漏感能量、励磁电感能量提供一个通路,这四个二极管,严格的说是钳位二极管。
(从电机等效图看,一切电机,它的励磁电感与电枢并联,引起的励磁电流比空载电流还要小(还要克服磨擦力及空气阻力),带载后增加的电流,一部份转化为热能,一部份表现为轴功率对外做功。而漏感部份与电枢串联,由于磁路的磁导率都很大,因此漏感通常很小。
在电机上并联的二极管,只是在开关断开后,为励磁电感能量提供一个通路。在很多PWM调整装置中,没有用外加电感来形成BUCK电路,对电机提供平滑的直流供电,是不对的,励磁电感所起到的作用很小,电机枢电流的脉动成份相当的大,平稳运行,靠的是惯性,电枢发热应该比较大。)

R的取值,以开关所能承受的瞬时反压,比电枢励磁电感电流分量
C的取值,以RC积,至少满足钳位二极管开通时间

楼主:
thanks!

  感谢蚂蚁的回帖,应该是这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