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有无220V强电?在线等!!!

楼主(2008-12-07):
只需要检测有无即可,无需检测电压,有无简单可靠的电路推荐,谢谢!

查到有种D8H电压转换模块,似乎和我的要求差不多,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个电路。
========================================
电源:DC+5V~DC+48V
输入:8路交流电压输入,AC150~AC400V
输出:8路直流电压输出,DC5V~DC48V
数据指示:8路输入指示灯

网友A:
光耦隔离好了

大功率电阻限流+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