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C4.5V升压推DC6V水泵的电路

楼主(2008-12-09):
(无正文)

网友A:
通知水泵厂家改电压

网友B:
要求太高了

第三点"要求电池快没电时也能推得动水泵工作"
=================================
能要求汽车没油了也能跑吗?

网友A:
不高

6*120mA=720mW,改成4.2V电机,电流171mA。用到3.8V还有一半电力没用呢,带载300mA都不在话下(碱性电池)

网友A:
电池快没电的状态

是大电流放电(200mA以上)到0.9V,手则上有

楼主:
四楼说的方法有点道理就是不适合我们

我觉的四楼说的是有点道理,虽然推得起来,不过电流一但加大,整个过程电池耗电电流也就加大了,用电时间就会变短很多了.这样电池就不耐用了.不是最好办法.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给我提供个这样的一个升压电路呢.

网友C:
给个EMAIL,发个资料给你,

这几天找了个IC,准备用来做太阳能移动电源,效率有85%,价格便宜,给样也大方!

网友A:
居然还有人不懂能量守恒

楼主:
我的邮箱地址

linqirong1234@163.com,谢谢,顺便把报价也发给我吧

网友C:
资料已发!不过

6L的认识是错误的:
"我觉的四楼说的是有点道理,虽然推得起来,不过电流一但加大,整个过程电池耗电电流也就加大了,用电时间就会变短很多了.这样电池就不耐用了.不是最好办法."
通过生压得到6V比4.5V带同功率马达更耗电(升压效率不是100%),但是升压有个好处:
不升压电池降到0.9V/节时,虽然马达还能转,但是水泵的性能已很差了,流量可能都不到1.5V时的50%,客人可能是不能接受的,而改为升压后电池的整个生命里
水泵的性能都是稳定的,在考虑水泵性能,升压效率时,实际电池的使用时间还变长了.

网友A:
干电池适合定电阻放电

放电电流随电动势下降增加,死得很快,而且一下子没电了,搞得用户莫名其妙

网友C:
这个不是理由,

稳压的代价主要是效率损失,不稳压电压低电流变小,但是抽完同样的水时间长了,总耗电量的差别主要还在升压损失那里。
我认为权衡的考虑,如果升压效率够高,价格增加不多,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