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压

楼主(2008-12-17):
(无正文)

网友A:
用12V准没错

楼主:
ljm810010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整个系统和负载的电压都没有5V以上的电源,所以担心呀

网友B:
那就选用低开启电压的MOS管呗

规格书中应该有描述5V Vgs是的Ron,看一下是的多少,然后算一下功耗有多大呗

楼主:
谢谢

规格书上一般都是写10V的时候,没有写5V的,楼上可以介绍工作时有40A无问题的MOS吗?也就是你说的选用低开启电压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