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063拿电阻分压后反馈,Top系列为什么用电阻加稳压管反馈?

楼主(2009-01-07):
2.为什么图中光耦反馈,不能把光耦和R2,VR2串到一起,这样去掉一个R1.
3. 下面的E文说共模发射电流是漏极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共模电流),
3.1还有主绕组和服主绕组之间的电容产生的(为什么两个电感之间产生电容?去看赵修科的资料).
3.2 C7是怎么衰减共模电流的?

L2 and Y1-safety capacitor C7 attenuate common-mode emission
currents caused by high-voltage switching waveforms on the
Drain side of the primary winding and the primary to secondary capacitance.
y电容的作用还要看一下。
4.衰减差模电流的谐波和基波
L2 and C6 attenuate differential-mode emission
currents caused by the fundamental and harmonics of the
trapezoidal or triangular primary current waveform.

--------------------------------------------------------
以下是以前的问题,不用看了。

反激电源初级问题、有了topswich集成的芯片那uc3842还有用吗?
还要3842,是不是母线电压还有更高的。
2.明纬电源,30w的我想是反激的吧,输入是交流85到265,那么topswitch可以,但是如果用uc3842,是用电阻分压给芯片的VCC吗?

3.我这都是空分析的,不过先把东西设计出来再说。没办法,都是一个两个买,人家不理我。

网友A:
你在买产品的时候问技术,这不是扯淡吗?

如果别人把产品和技术一起卖给你了,那别人吃什么?再说了,产品和技术一起买不是任何一个人/公司都买得起的。
还有,很多卖产品的根本就是帮别人卖的,他不懂技术,你问了也白问。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楼主问什么

只看清楚 2. 的后半句。
UC3842启动时靠电阻给一个电容充电(充电电流不足以供3842),此时3842不工作。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时3842开始工作,靠电容放电维持数个周期,其后即靠主开关电源供电给3842。

网友C:
有了topswich集成的芯片当然就不用uc3842了...

楼主:
呵呵,刚开始学开关电源,问题太多,脑子太乱了

1.top是通用的系列,如果输入比AC265更高,就要3842,电压低于AC85,可以用什么谐振之类。
2.3842怎么供电的,看了好多实际的图,有点明白了,有的为了加快时间,从交流侧引过来,真是挖空心思呀。
3.我没有实验设备,只能看资料分析,所以是空手套白狼。去买芯片,一个两个不卖,想自己绕变压器,去买硅钢片遭遇相同。

网友D:
简单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1.34063拿电阻分压后反馈,Top系列为什么用电阻加稳压管反馈?分别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回答: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区别是因为非隔离输出和隔离输出造成的,
如果做成非隔离输出,当然可以用电阻分压,如果是隔离输出就要用光耦,
而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是非线性的,而且开启电压也完全不一致,那个这个任务就落到稳压管上了,这时候的稳压精度完全取决于稳压管,与Top完全无关了,那些用TL431的图也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图的稳压值是稳压管和发光管相加,但是因为稳压管的电压占一大部分,光耦的发光管占一小部分,光耦开启电压差异的影响小得多。

2.为什么图中光耦反馈,不能把光耦和R2,VR2串到一起,这样去掉一个R1.
回答:稳压管稳压需要一个合适的电流,而且稳压管的转折曲线也不是理想的陡峭,在小电流时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会低得多,一个6.2V的稳压管可能在4V就会有电流流过,你不会想这个时候让光耦的发光管发光吧?,所以要有一个电阻给稳压管提供一个合适的电流,使稳压管越过那段转折区域。

3. 下面的E文说共模发射电流是漏极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共模电流),
3.1还有主绕组和服主绕组之间的电容产生的(为什么两个电感之间产生电容?去看赵修科的资料).
3.2 C7是怎么衰减共模电流的?

L2 and Y1-safety capacitor C7 attenuate common-mode emission
currents caused by high-voltage switching waveforms on the
Drain side of the primary winding and the primary to secondary capacitance.
回答: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在开关切换的时候,Drain极会产生高电压,没错,自感现象嘛,其实不光绕组的端点会产生电压,绕组的每一匝都会产生感生电压,端点电压提高,绕组的平均电压就会提高,而这个电压会通过绕组和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传到次级绕组上,使次级绕组上感应出一个高频高电压(共模电压)。
而C7就是抑制这个电压用的,因为分布电容大小会小于C7,那么这个高频高压在两个电容上分压,C7上的分压很小,使得输出绕组不会再有高共模电压。另外220V市电当然也会通过这个电容感应到输出,但是在50Hz的情况下,这个电容有显得很小,不会产生很大的电流,保证使用的安全。
从这个看,这个电容的大小选择是受两个方面制约的,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了,就不能抵消分布电容感应的高频高电压,太大了,又会使220V漏电流增加。所以,减小绕组和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还是很有必要的。

y电容的作用还要看一下。
4.衰减差模电流的谐波和基波
L2 and C6 attenuate differential-mode emission
currents caused by the fundamental and harmonics of the
trapezoidal or triangular primary current waveform.

网友E:
我替楼主感谢楼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