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4063效率的问题

楼主(2009-01-09):
以前没有考虑过34063的升压效率问题,以前我们用34063升压变换的效率只有60%左右,现在想把它提高到75%以上,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还有就是能不能给提供其它的DC/DC升压变换的片子.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变比太大

用中间(不是中心)抽头电感可改善

网友B:
原来蚂蚁有个精华帖子,记得是加个电容自举的。可以看看

不过图没有了

网友C:
回楼上

这个帖子的图是升压
蚂蚁的那个帖子说的是降压的时候,34063因为是达林顿管,饱和压降太大引起的效率低,解决办法是加自举,减小管子饱和压降。

关于解决升压效率低的问题,仅就这个图而言,简单的办法
1,在输出电流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增大那个180欧电阻的阻值,因为那个180欧电阻两端的电压几乎是全电源电压,很消耗功率。增加那个电阻的阻值,一来消耗电流减小,二来管子开关变快,减小开关损耗。
2,3.7V到12V变比很大,所以电感阻值一定要低,如果电感阻值大了,怎么调效率都上不去。
3,不知道输出电流多大,大电流输出和小电流输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电流很小,考虑到34063本身耗电,那么效率肯定也上不去。

网友A:
影响BOOST效率的因素

1、限流取样电阻的压降,在低输入电压时不容忽视;
2、驱动功率,BJT输出的,驱动电流峰值比较大,如果是DCM,则这个电阻便要求比较小,建议电感工作在CCM模式,且纹波电流值小一些,驱动电流可比DCM降低40%左右,由于纹波电流降低,可以用较小的输出滤波电容,弥补大电感带来的瞬态响应问题;
3、开关管的关断损耗占开关管损耗的大部份,因此,改用中心抽头的电感,让功率管承受较低的峰值电压,有利于降低开关损耗
4、BOOST输出二极管,在CCM状态下,会因为恢复时间,产生较大的di/dt,附加一定的开关损耗及附加EMI问题,需要加抑制措施。

网友D:
大蚂蚁贴个图出来好吗

请大蚂蚁版主贴个图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E:
就34063而言

将3.7V升到12V,想得到75%以上的效率,基本上很难!
最好放弃这个想法,34063不适合这么低的电压来升压。

楼主:
试验结果

这个星期做了几个实验,做了以下几点改进,改进电感:加大电感,减小电感阻值,
增大R4,增大为300R,改了几次电容的值,效率达到了72%.谢谢各位的建义.

网友A:
已经很不错了

低电压供电,开关管的压降不可忽视。如果用N-MOS作开关,马上提高10个百分点,参考电路在datasheet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