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

楼主(2009-01-09):
(无正文)

网友A:
要想不烫,用DC/DC

  7812?!300mA x (33V - 12V) = 6300mW = 6.3W!!!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TO-220的7812,只要0.6~0.7W,就烫得不得了了,何况6.3W。。。

网友B:
根据你的电流! 加个电阻也可以

假设最大电流0.3A, 电阻预期分压 18V,(7812上有15V)

阻值60欧姆左右即可。

电阻功率:5W

楼主:
找到了

lm257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