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容可靠性问题

楼主(2009-01-1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参数要求严格,推荐使用正规厂家的

国内很多厂做的电解电容都是假的,参数基本达不到要求.
好一点的可以选用红宝石,黑金刚,三星等原厂的高频、低ESR电解电容,不过很贵也不好买。

网友B:
本人曾用过一批黑金刚的低ESR电容

本人曾用过一批黑金刚的低ESR电容
标称63V470uF,
用耐压表测,耐压91V,用数字电桥测,10kHz损耗0.8,ESR 27毫欧,个头比普通电容粗两圈多。而且当时报价才6毛钱,真是极品,现在不知道什么价钱了
当然现在有些国内的电容也能接近这个水平了,不过据说也是用的进口的铝箔和电解液。
电解电容的ESR很重要,尤其在高频大电流的场合,
ESR过大,电容就会发热严重,严重影响寿命
一般来讲,电容温度每增加10摄氏度,寿命降低一半。
我们常见的电容都是105度2000小时或者85度2000小时的,
以105度2000小时为例,
即电容如果工作在105度的情况下,寿命2000小时,也就是2个月。
如果工作在95度的情况下,寿命4000小时,也就是4个月。
如果工作在65度的情况下,寿命32000小时,也就是??个月。
这里的温度指的是内部温度,而不是外表温度,
一般来讲,内部温度会比外表温度高几度,除非外部有一个东东在烤它。
电解电容的ESR很重要,尤其在高频大电流的场合,
ESR过大,电容就会发热严重,严重影响寿命

楼主:
电容计算公式

Lx=L0*Ktemp*Kripple
Ktemp=2^(T0-Tx)/10
Kripple=2(5-⊿T)/5
⊿T=5*(Ix/I0)^2
这是NCC给出的公式,按照这个计算我电源上一颗电容只有0.5年寿命,但实际可以达到1年多;而另外一颗计算有1.5年寿命,实际用9个月就坏了。
所以对这个公式很没信心啊,谁对这个有研究,发表一下高见啊!

网友C:
开关电源可靠性的瓶颈是电解电容器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吹毛求疵,便在电路上下点功夫,把电解电容砍掉

楼主:
楼上有什么高论吗?

现在对这个很苦恼,如果不知道如何计算才可靠,怎么去研究如何在电路上下功夫呢?

另外有个问题请各位发表看法:
目前我在用的一颗电源,输出3.3V,用的是6.3V耐压的电容,故障率非常高,实际寿命也就不到1年,但用厂家的计算公式有4年的寿命。这如何解释呢?是否耐压值低的电容可靠性相对不高?

网友D:
本质上讲,可靠性与电容耐压无关

    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电容上的电压接近其额定耐压,那么当电容工作条件不佳时如高温等低耐压电容确实会更早的出现问题,所以最好留取适当余量,一般条件下,工作电压不要超过额定耐压的60%,不过现在很多电容特别是“山寨货”往往标称的是极限耐压而非额定耐压,那么就需取更大的余量。
    在正确选用电容规格的前提下,决定电容可靠性的主要因素是其结构、材料和制造工艺。

网友A:
输出3.3V的话就不要使用电解了

采用陶瓷的吧,多在电路结构上下工夫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chunyang兄:

chunyang兄:
用的智宝电容应该还可以吧,3.3V CRC滤波,应该余量蛮大的,可是就是坏的一塌糊涂。仔细检查确实不存在过压等情况,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