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准源 (+2)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1-12):
多做一路电压高点的共地输出比较好解决

要是稳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直接用光藕的输入端红外LED的正向管压降,一般是一伏多一点。

楼主:
这个可能不行

这个可能不行,因为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只能加辅助电源

网友C:
难道是用肖特基?

1.2V/10A隔离输出,肯定是FORWORD+同步整流,同步控制器便需要辐助电源的。
如果是用肖特基,0.4的占空比,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的峰值也有3V多,那也可以用一个5817半波整流出一个三点几伏来。

楼主:
同步整流

嗯,我是打算用同步整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同步整流管,或用什么方式来驱动比较好?

网友C:
要看具体的要求

要求不高,可用Ron低的普通N-MOS,要求高就要用同步整流专用MOS。毕竟技术要求上还是有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