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的电源模块中,自恢复保险丝怎么选?

楼主(2009-01-12):
自己做了块24V转5V的电源,入口有防静电电容、自恢复保险丝、TVS等保护,并采用DC-DC模块,滤波电感等一应俱全。

测试发现,不接负载,输出5V正常。接上负载(负载为单片机电路,5V供电,最大电流95mA)后,听见有振荡的嗞啦声,用示波器观察5V输出有26ms左右的阶梯波。

怀疑是自恢复保险丝选择不当。将其焊下,用导线直通,电路OK,输出正常。

保险丝标记为MEXICO,购买时商家说是900mA的。查看资料,此参数确实不当,但不确定是选大了还是选小了。

问下大家,这个保险丝应该怎么选?不用自恢复保险丝有别的可选吗?

谢谢!

楼主:
去掉保险丝后,好了一阵,这会又不好了。

24VDC之前正常,输出5V有13ms左右的振荡波形。看来问题不在保险丝,是DC-DC模块起振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感不够拉...

网友B:
24V电路保护

自恢复保险丝应该选择65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