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回路中的LC元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楼主:

再试发图

楼主:
give it up!!!

有一台电机控制器,三相交流电源的输入端有一组星形联接的电容(100nF/400V),然后在线路中分别串接了三只磁芯电感,然后又接了一组电容,也是星形联接,公共端接地,然后接的是双向可控硅,然后接电机。
请问可控硅前端的LC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防止可控硅产生的高次谐波传到电网上干扰其它设备工作。

楼主:
可以取消吗?

这块板上的电容炸得惨不忍睹,电感也炸飞了,可能是耐压低的原故。

网友A:
取消后

附近的用电设备将受到相当强烈的干扰。

楼主:
400V耐压的元件用于220V交流电路中是不是很危险?

电网电压普遍不是很稳定。我们厂里夜间电压340多V,曾经有过设备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220uF/200V)爆裂的事故,更换为400V的电容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