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资料中“观点”的疑惑

楼主(2009-01-21):
在一个EMC资料中,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电磁干扰的条件是突然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我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如果只有突然变化的电压,没有突然变化的电流,能产生电磁干扰吗?
请各位高手发表下意见

网友A:
电磁波的产生及传播

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

楼主:
Re

只有变化的电流才能产生变化的电场,进而有变化的磁化,再有变化的电场。。。
这样产生电磁波啊

光有变化的电压,没有变化的电流,电磁波的初始条件,岂不是没有满足吗?

网友B:
有变化的电压,就一定会产生电流的啊...这两个是紧扣的环

网友A:
麦克斯威方程中有一个位移电流

它被麦克斯感描述成:电容器充电时,极板间变化的电场是一种等效电流,它反应电位移随时间的变化率

楼主:
有剧变的电压,未必有剧变的电流吧

如果负载是感性负载
脉冲电压源配感性负责,这个电路的EMI可以认为强吗?

网友B:
难道你的电压信号不走线吗?

走线就会有分布电容和电感,就会辐射电磁波。

还有你的电感,难道没有分布电容吗?

网友C:
就是

电视信号/手机信号发射塔, 怎么发射信号的呢?

楼主(2009-02-23):
re:computer00

纵然走线中有分布电容,电感,电阻

但串联回路中的电流变化率不也很低吗?

网友D:
LZ: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或波长短到一定程度)时,

电路理论就不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