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在关断时,副边反射到主边的电压Vor为什么是60V

楼主(2009-01-26):
我看TOP的笔记,在输入电压是100/115VAC时,Vor是60V,而在输入电压是通用输入电压时,Vor是135V,这是经验吗?

------------------------------------------------------
以解决问题
刘胜利的书上用EI28磁芯,绕变压器的问题
1.主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是不是还有加胶带绝缘呀?
2.副绕组和主绕组是不是都绕在“E”字铁芯,中间的那一横上。
3.主绕组是不是一定要绕在最里面一层,副绕组一定要绕在外面一层,把主绕组给裹起来。 副绕组能在里面吗

网友A:
回楼主

看不到图。
1、不一定,初次级抗电强度要求高时需要垫,抗电强度要求很低时可以不垫。
2、是。
3、不一定。次级可以绕在里层。也有将初级分成两半,分别绕在最外和最内,夹着次级的绕法(三明治绕法),甚至有将初级次级都分成多个夹绕的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