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电源高手: 做一个输入市电,输出5A,0-200V可调的开关

楼主(2009-02-02):
做一个输入110-220V交流,输出直流5A,0-200V可调的开关电源有什么方案可选?

网友A:
普通开关电源要做到从零开始非常困难

如果要求从20-30V起调则比较容易。

网友B:
20-30起调也不容易吧?20-220,变化这么大

网友C:
这个比较麻烦

做一多路输出的电源,输出分别为5V、10V、20V、40V、80V、200V,通过一个电子开关输出到一个BUCK,末级再来一个大电流LDO(起微调和恒降压以输出0V)便是了。效率稍低。

网友D:
输入110-220V交流,输出直流5A,0-200V可调

    非线性电源不容易实现,线性电源就容易实现了。可否这样实现:先做一个输入110-220V交流,输出直流5A,200V的AC-DC开关电源,之后再加一个调整管或者用斩波方式,实现DC:0-200V可调。

楼主:
谢谢各位啦:

其实是想用这电源来对50000UF/200V电容充电的,看来用这方案不可行.

再请教maychang PowerAnts 扬欣电子等高手:用开路200V 1A恒流源来对这电容(50000UF/200V)充电可行吗?

如何实现这200V  1A的恒流源呢?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

做一150V的电源,串联一个大电感给电容充电,电容最终极限电压=Ue*1.414
不过回路的Q值要高,可能电源要到170V才够

网友E:
图中的电源是个交流电压吧……

网友F:
1000W , 精度要求 0.1mV

哈

网友C:
踢场子的来了,哈...

网友G:
恒流1A/200V不是很难的.

网友H:
先开关,后线性~如此如此~

网友I:
用多抽头变压器很容易就实现了

变压器次级设计成21个抽头的,每个间隔10V,用继电器切换抽头,跟随输出电压变化,后面用一个线性稳压,电路简单,成本低,高电压时,效率马马虎虎能到80%。

网友C:
机械开关越多,可靠性越低

而且,切换是个问题,要么存在瞬间短路,要么存在瞬间电压跌落

网友J:
两种

如果直接变换型的不好做,没见过这么大范围的变化。
如果输入用普通变压器,就是体积重量都受影响,但是可以用串联开关的方式来实现叫大范围的调整,并且,这也是 开关 电源的一种。

网友K(2009-03-13):
电镀电源

参照电镀电源都是从0起调,双限

网友B:
1000w0.1mv,什么方案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