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3.3伏有专门的芯片吗?

楼主(2009-02-02):
各位大虾新年快乐,现在小弟遇到一点技术问题,请问市面上有负3.3伏这种芯片,谢谢!急需呀!

楼主: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可以

用MAX1658再用MAX660可以同时产生正负3.3伏的电压,只是拉电流比较小,约100毫安。不过你也可以用117做一个可以调整的。

网友B:
通用的LM337x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