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带载问题

楼主(2009-02-03):
问下逆变器带载的时候它的电压下限会不会被拉高
比如空载时输入电压下限是10V,带载后在10.5V左右逆变器就不工作了

网友A: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带负载后,线路的电压损耗造成的。就是说:你的供电电压还是10.5V,但由于线路损耗,到逆变器内部的电压实际已经小于10V了。所以造成低压保护。而空载时,由于电流比较小,线路的电压损耗也小,就可以正常工作。线路电压损耗U=导线电阻R*导线电流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