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24V转12V电源方案

楼主(2009-02-08):
LM2677,UC3842,TL494用哪个做比较好?
不需要隔离。

网友A:
电流是要求20mA还是20A???

  根据电流的不同,回答五花八门。

楼主:
个人的经历来看感觉UC3842可靠性不是很高

TL494很好,LM2677没用过,但电路超简单。
使用环境:负载恒定,基本没有波动,可靠性要高,电源本身出问题不要烧负载。用BUCK方式是不是危险性很大?

网友B:
UC3842可靠性不高?

占空比0.4以下,DCM,可靠性高到天了,出问题是在D>0.5,CCM,斜率补偿需要加,最大占空比若作限制,便很好解决了,它的振荡波形并不是完美的锯齿波,可见放电管的放电能力有限,实测为5mA的恒流放电,保持RC积一致,减小振荡电容,可将占空比限制在接近0.5,甚至0.4,0.3.这样根本不怕欠电占空比飙升烧管,玩一个器件,要把它玩得淋漓尽致才好
由于它的电流取样电阻要产生1V的压降,用于低电压DC-DC不好,要改用电流传感器,EE10的磁芯或直径5mm的磁环,用于AC-DC还可降低发热

网友B:
建议将电流环改为电压前馈

对输入电压取样,“倒相”后加到电流反馈端

网友B:
更正笔误

保持RC积一致,减小振荡电阻,可将占空比限制在接近0.5

楼主:
UC3842供电部分怎么处理比较好?

直接用线性稳压电源供电,变压器反馈绕组取消行吗?

网友B:
24V直接供电便是了

最好串个几十R限流电阻,再退一下耦,3842的最高工作电压是30V。

为什么不仔细读datasheet?

网友B:
读datasheet很辛苦

但俺要折腾一颗IC,一定要读完,那怕读三天三夜,内部功能构造、各项指标及测试项目条件一定要细看,还要去找隐含的功能及暇疵

楼主:
正在看啊!

多谢指点,先做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