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7915代替7815实现+15V供电

楼主(2009-02-09):
  前段时间买芯片没有仔细看,今天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想买的7815和7915芯片都是7915.想想两个的原理实际差不多,就想用7915代替7815来实现+15V供电。搭起电路后发现-15V电压正确,+15V电压却到了+20V之多。
    两路电路是一样的,只是输出的电压基准点不同而已。很是困惑,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单15V比较简单.但要求双15V就需要两个无直接电联系的电源才行!如果是变压器出来的双电源就麻烦得很,重买7815吧。

楼主:
楼上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不太明白为什么双电源就比较麻烦。

网友B:
楼主理解这个问题就得理解电源的电流流向.

楼主:
电流流向?是否牵扯到了7915的内部电路?

   电流流向?是否牵扯到了7915的内部电路?

   刚才做了一下仿真,却是是有问题,正电压要高出不少。实际搭建的电路,正电源一路的散热片很热。
   我将从整流桥堆送往正电源的线去掉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负电源仍然有电压,但是随着时间电压在不断升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摸了一下散热片也没有发热现象。这样修改是相当于将双路改为了一路,为什么会这样,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在线等待……

网友C:
贴图出来

楼主:
好的,下面是电路图

   用7915实现
   我是将经桥堆后的通往正电源的线去掉了(就是D1和C1之间的连线)。
   麻烦了……

网友D:
电压升高是AC通过桥堆在对C充电。

网友D:
2楼的意思很清楚

你要的正负电源都是以参考地为标准的。
如果有两个参考地,那么你得到两路电源很容易,一个正接一个反接就可以了。

网友E:
不行,必须得去卖7815

楼主:
回复9楼:

  我明白2楼的意思,我现在是想用7915来做一路15v电源,所以我把整流桥堆“+”的引出线去掉了。这相当于单路供电了,但是我测得的输出电压却在不断地升高。
    8楼说是AC对电容充电所致,但不是有7915在实现稳压,限制着输出电压吗?很困惑……

网友A:
just test, +15V current must > -15V

网友F:
注意上图

左边的那个0 和右边的0V 不是属于同一个网络,
而+18V和+15V是属于同一个网络的,
这种用法实际上就等于是制造了一个悬浮的参考地出来,
虽然也能实现,但是绝对不推荐这种做法
弊端有几个
1,上面那个7915实际的压降不是3V而是6V,会很发热
   如果正负两路负载电流相等,那么上面那个7915会很热,而底下的那个不热
2, 如果正负两路负载电流不相等,
   1)正15V上电流比较大的话,下面的7915严重发热,
   2)负15V上电流比较大的话,稳压条件被破坏,悬浮地的电压向负方向漂移
     造成负15V电压的不足和+15V电压的超标

网友A:
辩解

13楼意见:
1。同意,考虑不周,LZ可修改:左边-18V减小3V改为-15,左边+18V就是右边+15V;在此多谢13楼指点。
2。1)Against! I(+15V)= -[ I(0V)+ I(-15V)],7915电流只能由Vout流向Vin,所以仅当 I(0V)> I(-15V)时下边的7915 U1才会发热比U2严重;
   2)同意,此点在12楼贴已说明。

  13楼结论本人保留意见:由楼主要求可知是临时措施;LZ使用变压器+整流桥+78/79系列三端供电,本人只能默认其已知晓关于散热知识;......

楼主:
回复wh6ic和quakegod

   谢谢两位的指点,一直没有注意到两位的回帖。很是抱歉……
   对wh6ic提出的电路基本能明白,这个电路没有再修改过,而是采用了其他方式。
   很感谢两位的宝贵意见……